宏基ms2316笔记本 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19):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宏基笔记本,有0.034A待机,不触发。板号是je40 hr。
查系统供电芯片rt8223的工作条件,
16主供电-13线性开启-3REF-8/17线性-9/22内部给BST供电-1/6通道过电阻接地-18PWM总开启
都具备,就是没有3v 5v输出。如下图:

师父拿示波器测了一下,有瞬间的3v和5v。
他认为可能是电容或芯片坏,一 一排除。
电容如下:

换ptc4102和ptc4101后,实物图如下:

机器正常亮机。
附上电路图

JE40 HR AS4750G_Schematic.pdf

网友:
通病。 都是坏电容。。 修了2台了

网友:
                有示波器有时候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示波器就修的比较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