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白苹果1秒熄后黑屏有背光,几秒断电.

楼主(2018-03-19):
IPHONE6,白苹果1秒熄后黑屏有背光,几秒断电.不连电脑,也没充电电流,U1401和usb芯片换过,一样的问题,之前好的,就是修完碎屏后
就这样了,有过一次息屏后,取屏的事情,不知道和这有关系没,各位师傅出个主意哈。

网友:
USB芯片跟U1401都先换新的看看 动过的先重点检查

网友:
仔细想下动过哪里,然后有针对性处理下,不会无缘无故白苹果的,维修最怕的是越修问题越大,自己否定自己,对自己的信心没有好处。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要灰心,不然心态就崩了,我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电路图啊。。。。。。。。。。。。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写的非常不错。思路清晰,语言简洁,

网友:
说的对,不要灰心,不然心态就崩了

网友:
关键就是耐心,细心,一定可以找到问题的所在的。

网友:
怎么牛   思路清晰   我不是 潜水      纯手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