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MS-7715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8-03-19):
接一块V星MS-7715主板
点开关针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也不能关机。测量CPU(习惯了先测CPU后再往前测)电压为0.24V(正常应该是1.05v),再测12V供电正常。

测量电源管理芯片各供电正常,测开启脚电压为0V!哎呦,这是电源芯片没工作啊!  接着测量Q4基极电压0.7V,怪不得管理芯片EN脚没有电压呢,原来是这个三极管导通了!

这时沿着Q4基极的VCORE_EN往前查,Q114受控于Q113的6脚,此时6脚电压为5v(不正常,正常应该被Q113拉低为0v),再测Q113的5脚是0v,看图纸此脚
是VDDA_25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这时才想起AMD双桥时序中还有个VDDA),直接测U5的5脚为0v!

接着测量U5的供电脚1脚为3.3V正常,开启脚3脚4.35v也正常,无疑问就是U5坏了,造成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开启信号,形成没有CPU 供电!
更换U5(UP7707M5)后,U5的5脚输出2.48v的VDDA电压!

此时Q4集电极也就是电源管理芯片EN脚电压为1.01v,CPU供电为1.06v  正常了!

上cpu  内存  显卡后亮机,故障修复!

这时想起远程课上饼哥曾经说过的AMD双桥时序是: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
另外,这次走了不少的弯路,以后我一定按顺序查供电,不再从CPU往回查了!

网友A:
图文排得这么好,你为了冲刺精华来的把,给你加分。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排得这么好,你为了冲刺精华来的把,给你加分。

是奔着精华去的!谢谢您的鼓励!

网友:
思路清晰  加分鼓励  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  可以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哥  我的经验:百贴之下 必有精华
另外精华贴经验:(格式如下)

谢谢师傅提供了本论坛精华样板和指导!下个帖子就照这样写,争取做到您所说的百贴之下必有精华!

网友D:
精品之作!图文并茂!!!!好好学习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品之作!图文并茂!!!!好好学习下了

谢谢您的夸奖!离精华样板还差很多呢,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师傅提供了本论坛精华样板和指导!下个帖子就照这样写,争取做到您所说的百贴之下必有精华!

我又删了

网友E:
维修主板按顺序查供电少走弯路,说的不错,修的不错

网友F:
最近我也开始学修台试主板了········笔记本修8年了·却不会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G:
不好好学习,,走了弯路吧,,,以后多发贴让兄弟们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也开始学修台试主板了········笔记本修8年了·却不会修台式机主板··

您那是谦虚了,好羡慕您们修笔记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好学习,,走了弯路吧,,,以后多发贴让兄弟们少走弯路

是啊,这个弯路走的不值,天天讲时序时序,却偏偏不按时序走,教训啊!     谢谢您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主板按顺序查供电少走弯路,说的不错,修的不错                                                     ...

谢谢永不放弃LYH师傅的 加分 鼓励!

网友:
赫赫 你走了弯路  大家就学系了饿  思路就清晰了 谢谢分享

网友H:
时序很重要 按着时序走会少走很多弯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时序很重要 按着时序走会少走很多弯路,谢谢楼主分享

“”时序很重要 按着时序走会少走很多弯路“”谢谢师傅指点和加分鼓励!

网友:
有图有真相,看的很明白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学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品之作!图文并茂!!!!好好学习下了

谢谢“”876991000“”师傅回帖鼓励!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I:
看到图纸就晕了,还是实图能看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看到图纸就晕了,还是实图能看懂点

在图纸上可以清楚地分析故障出在哪里,多看就能看懂了!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学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图纸上可以清楚地分析故障出在哪里,多看就能看懂了!

还是入行时间短,要多学你们学习了,图片以后真得多看看了,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