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有BIOS密码 刷bios可以解密吗

楼主(2018-03-19):
DELL  3450有BIOS密码 刷bios可以解密吗  请大神告知一下

网友:
不行了 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网友:
可以  应该没有例外的密码芯片

网友:
    如果没 密码芯片 就可以 刷BIOS解决

网友:
BIOS密码可以刷BIOS解决那密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应该会有密码芯片的

网友:
管他呢!刷了再说  insyde刷可以去掉密码

网友:
刷主BIOS 解觉密码

网友:
遇到过HP的机子。上工具盘。找原始固件刷上就好了,注意提前看下版本。

网友:
应该可以的,刷之前备份一下

网友:
刷BIOS解决4M

                             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