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42V79PKV(4154板)维修

楼主(2018-03-19):
这机子是被雷打了后反复重启,后来别人拿到售后去,售后给整的开机蓝灯不亮机,原后被我回收了。下面说下我的过程,拿到后,把RTD2674S加焊后可以蓝灯亮机,原后我就点了一下,现象是反复重启,后来我想被雷打了,就把网卡接口边上的几个电容给换了,也就是RTD1074DD边上的几个16V的.然后再点机没重启,点了一下午都是好的,以为好了,结果第二点来了,开机又是个蓝灯不亮机,心想是不是两个大芯片给坏了,因为测量,各个点的电压感觉都还正常的行,排线那里的12V5V3.3V都已经出来了,板上的1.2V 2.5V1.3V3.3V的电压都也出来了。就在网上买了这两个芯片,加上运费一共33块钱。回来后换上后通电可以出现红灯,按开关可以变蓝灯,开关了两次后,现像又还原了,以为是芯片没焊好,取下来又重焊一次,这次好了现象成了别人刚开始被雷打的那个现像就是,每次都可以开,开了就反复重启。有时又可以开很久。在论坛里下了一份图纸,后来发现N226第一脚没有输出,图上是应该有1.2V的,量第一脚对地偏压只有29阻值只有20欧。把外围的电容和二极管都撬开,发现还是一样,以为是它坏了,手上又没有,就反复测了下,发现开机和关机的那一下下有1.2V出现,猜测应该是好的没有问题。电压正常,IC换了,没撤了,到网上搜搜,有人说上面的1117容易坏,还有就是系统供电2.5V的那个,说是供电不稳引起的。测量管子没有问题的,就是那个N216.后来就在重启的时候测,果然2.1到2.4之间跳啊跳的,正常的时候我测是2.59V,在坏板子上找了一个不带后缀33A25A18A的这样的1117换上,带后缀的是固定输出,不带的是根据外图电路可调节的,这板子上就是可调节的,原来的管子型号是8117TA换第一个只出1.8V,又找一个2.5V出来了,测试了两天冷机,热机,都没有问题了。反正是没经验累的要死,海信的机子这稳压管容易出问题应该就是个通病。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具体。曾经修过一个2.5V固定输出管子不良,引起机器不稳定的。

网友:
虽然最后结果是1117不稳定造成的的,但过程很辛苦,楼主很有耐心。支持!

网友:
1117稳压管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楼主很辛苦。

网友:
楼主厉害,废品回收捡到宝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