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P50 BIOS 亮机慢求修改

楼主(2018-03-19):
客户送修机器为三修机器,损坏原因为系统升级BIOS 损坏,已经经手的人比较多的,原始BIOS 早已经不复存在,从论坛下载了个BIOS https://pan.baidu.com/s/1jdJJPY0B9SBM6klEwDen1Q 然后重启多次后可以亮机了,但是报错FAN ERROR ,再次开机开始亮机慢,到处找不到ME region 于是从官网下载了ME 固件,用winhex查看了一下,确实是7M的企业版BIOS ,于是替换了ME 部分,还是亮机慢,无解了,求各位改BIOS 的大神研究一下,是哪里不对

网友:
加我我帮你改me看看,这个应该有的

网友A:
官网原始ME还是开机慢?多换几个试下,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
要那个跟我说,我上传吧

网友B:
开机慢估计都是ME不对了,三个6.5MB的 上传了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慢估计都是ME不对了,三个6.5MB的 上传了试下吧

谢谢老兄,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C:
坐等楼主测试结果呢!!!!!/有没有搞定呢?

网友:
官网的ME都不行,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坐等楼主测试结果呢!!!!!/有没有搞定呢?

刷了好几个版本的ME ,结果都是亮机慢,开机报错fan error 有的开机电流0.2 ,无跳变。放弃了。活该客户搞丢了原始BIOS ,如果原始BIOS 修改是很容易的。最终以放弃告终,白折腾了半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了好几个版本的ME ,结果都是亮机慢,开机报错fan error 有的开机电流0.2 ,无跳变。放弃了。活该客户 ...

楼主会修改bios?那会合成m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会修改bios?那会合成me吗!!!!

会,只是这个客户的原始BIOS没有了,谈不上合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原始ME还是开机慢?多换几个试下,应该不可能吧。

是真的,我昨天修到了这台机,官网me,亮机慢,恢复原备份BIOS里面的me,能正常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了好几个版本的ME ,结果都是亮机慢,开机报错fan error 有的开机电流0.2 ,无跳变。放弃了。活该客户 ...

这款机器是节能版的,楼上的那位上传的3个me,我昨天从国外网站搞到了正准备试验一下,第一个应该不能用。第二和第三个,会风扇报错是吧,me净化没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是节能版的,楼上的那位上传的3个me,我昨天从国外网站搞到了正准备试验一下,第一个应该不能用 ...

你的回复有意思,节能版。。。国外网站,给下网址,福利---- 还有ME 净化如何操作,这么多术语没有听过,帮忙普及一下知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