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 4738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19):
板号:DAOZQ9MB6CO REV:C 时开机时不开机,不开机时无待机3.3V及5V 但待机芯片ISL6237工作条件都正常,ISL6237换过故障依旧
请指点!

网友:
有示波器抓下3 5V滤波电容  没有就直接加电容 多半都会好

网友:
不好意思,上传错一个图片了…………。

网友:
Acer 4738 这个机器好像没什么通病吧?不是4736,不过这种不稳定最*脏话*难查了。

网友A:
1pin  和 自主升压 正常,吗!

网友:
两个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啊 反馈

网友:
修PWM电路少不了示波器 没电压 首先抓一下电感前后端波形 还有上管G级波形 才能快速锁定问题

网友:
可能是3.5V的虑波电容有问题,换个看看。

网友:
开启信号有没       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in  和 自主升压 正常,吗!

1脚2V电压是正常的,24脚和17脚是4.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