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风扇狂转报警掉电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8-03-19):
原始故障机主板为蓝天代工,故障现象开机五秒后喇叭持续报警风扇开始狂转之后掉电,进BIOS也一样掉

维修过程:  开始维修的时候走了弯路,首先在论坛看了下别人的案例有个帖子提到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缺显卡供电或者是EC内置ROM资料损坏,测了测显卡供电正常且发热,那就极有可能是第二种情况,刚好那个帖子也备份了ec rom,我用RT809F加了个PEB-1扩展卡成功把资料写了进去,128kb的资料,然而涛声依旧,这个可能性排除了,心想会不会旧的ec会有问题,于是买了个新的装上再写资料结果一样,悲催啊,血泪,难啃的骨头。ec这个可能性已经彻底的排除了,之后又刷了me BIOS ,主 bios结果还是原始故障,说真的修到这步我也头疼想弃修了,于是硬下头皮上焊台焊一把吧,该不真是显卡问题吧,这显卡特么的贵GTX965,风险高呀,老子才报了550,先不想那么多焊下再说,一波神操作过后,装起试机,一阵寒意啊,心特么的冷。再上基地搜了一轮,看到几个跟我故障描述差不多,结果估计都没弄好。好吧,等死心前再给点希望吧,耐心查下,翻开图纸逐一查阅,其实当时一直忽略了温控电路,走了弯路,在我查阅图纸时发现Q38这个管异常,查阅得知是显卡到ec温控总线,直接去掉直连,开机再也不吵疯狂的转,马上装机测试没 问题交货。

后记总结:天的主板一般缺显卡供电会报警三灯齐闪,这是K650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但这次修到温控电路引起的报警风扇狂转还是第一次。最后上传一些维修过程的图纸程自己备份的程序。

网友A:
神舟修起来真的烦人 今天修一台屏线导致不定时断电  MD一条线子卖200

网友:
温控电路确实坏得不多,容易被忽视掉

网友:
这个通病,碰到不少了,论坛也有相关案例,多游览下贴子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先简后易,神舟机器闪灯报警,风扇狂转现象.排查电压正常后就需要考虑温控问题了.

网友:
嗯 上次碰到过报警就关机  没有修出来!!!!!!!!!!!

网友:
今天学到了   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不是报警    就是不亮,加焊南桥好的,以后在遇见就可以考虑温控部分了

网友:
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不是报警    就是不亮,也是加焊显卡好的,以后在遇见就可以考虑温控部分了

网友B:
维修就是要先从现象 推出故障的所在,别上来就逛论坛,搞不好能亮机的给搞成不亮机的了,我要是客户你就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修起来真的烦人 今天修一台屏线导致不定时断电  MD一条线子卖200

屏线的??能说说是什么信号引起的吗

网友:
这种机器头都是大的。收藏。下次有遇见的直接干

网友:
这个故障风扇狂转,一般首先要排查温控电路了!

网友C:
蓝天板子的通病,这种六脚的管子一直出问题,为什么厂家就是不换料呢

网友D:
上次有个机器没搞定!!收藏了!上次有个机器没搞定!!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修起来真的烦人 今天修一台屏线导致不定时断电  MD一条线子卖200

埋在屏轴下的屏线烧了 插上屏线3v供电不稳 导致不定时断电

网友:
厉害,厉害。
这种机器头都是大的。收藏。下次有遇见的直接干

网友:
温控电路确实很容易被忽视,还好楼主没放弃

网友(2019-02-26):
蓝天机从4代开始这个双MOS复合就随机坏得较多啊,没仔细看电路是不是设计原因

网友:
高手修机,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就是不一样,往往有独到之处。

网友:
之前修到过一个神舟的 也是一个这样的小管的问题 直连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就是要先从现象 推出故障的所在,别上来就逛论坛,搞不好能亮机的给搞成不亮机的了,我要是客户你就陪 ...

这个机器维修坑定报风险的啊

网友:
3.3电压不稳定导致的不定时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有个机器没搞定!!收藏了!上次有个机器没搞定!!收藏了!

我上次也有一台没有修好   那些管子拆了直连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天板子的通病,这种六脚的管子一直出问题,为什么厂家就是不换料呢

是的   这种六角管子坏的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神舟修起来真的烦人 今天修一台屏线导致不定时断电  MD一条线子卖200

垃圾本 配件贵。。。早就领教过

网友: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修到过一个神舟掉电的没有搞定看了楼主的帖子  下次遇到这类  先查着方面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啦  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垃圾本 配件贵。。。早就领教过

只能说你没见识过其它同配置机器的配件价格

网友(2021-01-08):
非专业的我已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