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逻辑板 的屏线插口断

楼主(2018-03-19):
今天修一个HKC显示器 白屏 量保险 通的 各个电压也都正常 找了一圈 最后发现。。。。。逻辑板屏线接口 针断掉了 。
找废显示器 拆一个逻辑板上的屏线接口 焊上 搞定。
显示器

网友:
厉害 了 gxgf jdgfjdg j还是会更好关怀体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