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前辈有DELL戴尔 p2815qf的显示器程序啊 现在显示器通电后纯色变换

楼主(2018-03-19):
请问哪位前辈有DELL戴尔 p2815qf的显示器程序啊 现在显示器通电后纯色变换谢谢!

网友(2018-04-19):
把开关板拔了,试一下,按键短路时开机会进入显示器自检画面

网友:
把开关板拔了,试一下,按键短路时开机会进入显示器自检画面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顶一下,感谢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排除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