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维修一台山寨现代19寸液晶

楼主(2018-03-19):
今天来了一台现代19寸液晶,单单看表面就知道是山寨组装的了维修液晶的都看的出来。。。
开机没有反应,指示灯也不亮,问题为不开机。。维修过程适合新手,老手飘过。。。。
拆机如何下图:外壳的塑料很脆。

电源高压板有修过的痕迹。。应该是回收坏的修好再组装。。电容少了一个,高压板的芯片也换过了。

不管这么多了先通电看看电源板有没有输出,12V的电压。

5V的电压。。

电源板有输出,问题在驱动板这边了。。通电检测发现1117很烫。

万用表对地打值为短路,把1117拆掉打值还是短路,如下图。

采用烧机法看看是哪个坏,居然没有烧出来,因为有主控 IC 不能太高电压。
把 IC 拆掉加大电压和电流很快问题的原件就烧出来了如何下图的小电容。

万用表再对地测数值已经不短路了如下图。

重新换个小电容和焊接好1117跟驱动IC 通电指示灯亮起。

接屏显示已经出来。

问题为驱动板的1117供电滤波贴片电容短路导致不开机。。。

网友:
楼主发帖辛苦了,这个能收多少大洋呢?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修的也不错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修的也不错…………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学习了,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
认真看完帖,鉴定为老师傅一位,向你学习。

好文章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不用拆ic吧,将ic供电断开再烧是不是容易些

网友:
又学习 了,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看过一个帖子 这种故障可熏松香 器件上附层白色松香雾 加电雾化的器件即故障原件 :bukaixin:

网友:
高手,烧机我都不会,想买个稳压电源玩玩,但现在这行情,唉!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楼主发帖辛苦了,这个能收多少大洋呢?

网友:
其实不烧也行,也没几个件,一个个拆呗,一般这种首先拆电容。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好!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修的也不错,又学习 了,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维修思路很好,很清晰

网友(2018-04-20):
这种故障本来不太好修,再先查出的是短路,对集成块的可能性很大,阴差阳错问题出在电容上。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不烧应该也可以找出来

网友:
修的不错  楼主的烧机电压和电流用的多大的 可否告知

网友:
杂牌显示器             有时候补上几个电容就好

网友:
主控制芯片不用下了吧?
直接用低电压  大电流烧机就是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清晰,什么时候我能有这个思路呀

网友:
电容引起的短路太多 不过还好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2018-05-21):
这种问题 如果不好查 可以用大电流法 看哪里发热

网友:
这种基本电源的电容挂了,才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怎么烧机 发个图呗
这种应该怎么烧机 发个图呗
这种应该怎么烧机 发个图呗
这种应该怎么烧机 发个图呗

网友:
谢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认真看完帖,鉴定为老师傅一位,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