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版号K42JR 4.1掉电问题

楼主(2018-03-19):
测量什么电压都正常,每次只要把小板重新拔下用两天没有问题。
故障现象1.6掉电,不插内存也掉,小板拔插下就OK.
这是神马原因?
进系统一切正常,播放24小时电影也正常不掉电。
每次都是正常关机,第二天开机出现故障。
裸板也是这个现象。求个思路。

网友A:
这种一般不都是 BIOS 问题 么  刷原厂 的  BIOS  应该  就 能 好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个bios,值得一试!!!!!!!!!!

网友B:
既然查到小板变动故障随之变动,建议换掉小板.
或者检查小板休眠管及开关有无问题.

网友:
K42JR主板问题多多,这种就按掉电维修,先刷个BIOS,不过这板修得最多的还是显卡问题的多一点,仅当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不都是 BIOS 问题 么  刷原厂 的  BIOS  应该  就 能 好

BIOS刷了无数个了,一样。的故障 有的不亮的bios倒是不掉电,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查到小板变动故障随之变动,建议换掉小板.
或者检查小板休眠管及开关有无问题.

休眠都拆了,我看小板上面什么东西都米有,无线也拆了 ,就剩个光秃秃的PCB和几个电阻电容,郁闷的故障。

网友:
真的是小板的问题吗,肯定的话就按掉电的故障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