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不充电爱思检测不到电池数据

楼主(2018-03-19):
iphone7不充电,电池电量检测不准,链接爱思检测不到电池数据,伴随着不定时重启。电池座到充电芯片,充电芯片到到CPU线路正常,示波器测的波形幅度正常(1.8V,用稳压电源只有1.2V左右)。 更换电池座OK(电池座阻值测的正常)

网友:
感觉楼主这个应该是座子接触不好,搞定收钱才是王道。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感觉楼主这个应该是座子接触不好,搞定收钱才是王道

网友:
换坐子,我一般都不会换,坐子怎么坏的

网友:
点了下 下载,东西不知道下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