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V7维修求助

楼主(2018-03-19):
      飞利浦170V7显示器,故障现象为显示器点亮后闪屏,然后变黑屏,再次点亮后显示2秒即黑屏,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亮。      初学维修显示器,学习了点维修知识,通电后使用三用表检查电源板输出到驱动板的电压分别为4.73v,14.24v,0.332V,0.978V,3.030V。

      通过查询飞利浦715G813—1 电源高压板电路图得知,正常输入应为12V,5V,并通过测试得知PANEL_ID电压为0.332V,BRIGHTNESS电压为0.978V,
BL_CTL电压为3.030V。应该是12V电压过高所致,5V电压输出为4.73V不知道是否算低的。后续不知道查哪块了。
      万望有能人指点。
主板电路图

网友:
通过测量C931的1点测得电压同样为14.24v。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看哪里了。还需要在找啊。

网友:
主滤波电容电压为328V,这个不高吧。

网友:
排除法试试,灯管老化,有可能触发芯片保护

网友:
通过测量C931的1点测得电压同样为14.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