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K43TA 板号LA-7551P_R10.fz待机0.002不触发维修修一例

楼主(2018-03-19):
现在笔记本维修量下降,可能小地方,好久都没有接到笔记本维修,用户拿手说没电以为是电源问题,接上维修电源待机0.002,按电源开关电流无变化,应该是保护隔离过了,待机3,5V没出,报价修主板300起步,用户同意维修
在论坛找了一下图纸点位图原理图都有,修起来就爽了,拆机找到3VALWP 测量没有电压,查待机芯片RT8205工作条件 1,6脚无电压杳来源受控于PQ308,PQ308基极VS_ON电压异常 追查VS_ON经pR4接到了PU1的第三脚,试断开PR4后接上电源电流到了0.03,按开关后电流一路欢快的跑了上去 接上外屏,已经显示,换掉检查PU1外围零件没有问题,尝试所相关零件重新加焊后,还原PR4故障不再出现,反复试机多次未出现问题,装机试了一下午均未出现问题,至此维修结速

网友:
1.6脚没有开启电压,待机芯片没坏还是省事!

网友:
温控引起的故障吗?

网友:
是的,忘记上温控电路图了,等一下补上去

网友A:
是温控引起的故障吗?

网友:
是温控吧,温控引起的故障。。。。。

网友:
温控引起的故障吗?   的故障吗?   是不是啊

网友:
呵呵,每天在论坛学到不少学姐学哥的经验,谢谢

网友:
恩,有图纸修机器就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温控引起的故障吗?

没错,就是温电路引起的故障,加焊后OK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B:
华硕的你还找到图纸,不错呀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我还很少遇到温控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你还找到图纸,不错呀  有图纸就是好修

论坛找的,还是论坛强大,点位图,电路图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