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是秒杀,但是。。。

楼主(2018-03-19):
同行拿了个联想的一体机,amd 的 型号是  3000c305,  说是不显示,内存他试过了。
手机器,插电源,电流跑的很漂亮, 这种机器,反正就是那几个问题。留下机器。
拆机,。  机器10年的,跟后面的联想一体机拆的不一样,后面都是拆后盖的。这个机器是拆屏框。。一拆,结果悲剧了。。(老化,一碰就断了。)
还得继续,拆了框,然后拆屏。   这个时候看到了 。  一量,  秒杀吧。

网友:
问题不大 这个框修复下 外观不明显

网友:
算通病的  修过几台了   AMD  最喜欢了

网友:
正常啦。搞显示器也有时候把框拆断了。

网友:
感觉你的灯管好像有个也坏了,暗

网友:
这个框应该很容易坏吧,店里也弄坏几个

网友A:
什么意思  吗,又是桥吗。      南桥喜欢坏。,,。  楼主好像没说清楚,   要写的有头有尾

网友:
不懂,我也是菜鸟,先看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吗,又是桥吗。      南桥喜欢坏。,,。  楼主好像没说清楚,   要写的有头有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吗,又是桥吗。      南桥喜欢坏。,,。  楼主好像没说清楚,   要写的有头有尾

呸          是             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