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7与8231A的代换

楼主(2018-03-19):
机型:联想E450
板号:NM-A211
故障:触发掉电

返修一台联想E450,返修的修起没动力,现在情况是触发掉电,一直反复,,没动力也要搞
来个板号

拆出主板发现内存供电MOS烧爆,直接戳电感对地值0欧。取掉内存后阻值变成10几欧了,内存也挂。10几欧也不正常啊,吧芯片和MOS管全部干掉阻值恢复到200多,姑且算正常的,CPU别坏就行。
坏掉的芯片是8231A,没找到一样的看PDF和8207差不多

网上一搜索有代换成功了的,也有个是最近的说换了后把CPU给烧了,,
为了不烧机器把板子上的PJ点给断开,避免电压窜过去烧板子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这个板子不能直接上8207,看上面图片箭头处,

把11脚对地的电阻去掉和12脚相连就OK,不然不会出内存电压内存电压出来后,上内存跑马亮机,庆幸CPU没挂掉

上个亮机图片,

经验证8207是可以完美代换8231A

网友A:
修好漂亮,赞一个呀………………。

网友B:
台湾 立锜 半导体  的片子   看datasheet

网友:
恭喜楼主,谢谢分享!技术高超,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漂亮,赞一个呀………………。

感谢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湾 立锜 半导体  的片子   看datasheet

珍爱账号,远离灌水

网友D:
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你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你的思路

觉得有用加点分吧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珍爱账号,远离灌水

这咋能叫灌水?8207已经不推荐新设计使用,换8231代替,官网写的清楚,有datasheet,代换便是

网友:
还好没有坏CPU

网友:
恩是的 只能说 运气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学习了,赞一个,,,,,,

加点分贝 兄弟

网友F:
可以,学到了,以后可以带换了。。。。。。。。。。。。。

网友G:
学到了 谢谢大佬 让新手的我认识到新的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学到了,以后可以带换了。。。。。。。。。。。。。

有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咋能叫灌水?8207已经不推荐新设计使用,换8231代替,官网写的清楚,有datasheet,代换便是

即便有数据表显示脚位差不多,这个机器不能直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到了 谢谢大佬 让新手的我认识到新的世界

有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漂亮,赞一个呀………………。

差点退钱钱

网友H: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I:
楼主 ,你真牛,反正我是不敢这么代换,很容易烧 CPU和内存,我们都是让客户等,买一样的芯片换

网友J:
修的不错!还能代换!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K:
这代换的有技术水平  小小修改一下,事半功倍 牛

网友L:
楼主真好!!!!对大家以后修机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真好!!!!对大家以后修机方便多了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代换的有技术水平  小小修改一下,事半功倍 牛

估计有些班子是不需要更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的不错!还能代换!学习了!谢谢分享

脚位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兄弟,我看你每次回复都是一样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你真牛,反正我是不敢这么代换,很容易烧 CPU和内存,我们都是让客户等,买一样的芯片换

哎 维修不好做啊  ,没收几个钱,定芯片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厉害              谢谢分享

感谢捧场

网友N:
又学到一个带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又学到一个带换的

有用就好

网友:
只要引脚定义一样  一般都能代换  谢谢楼主分享 保存了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的啊。。。。。。。。

网友:
可以,学到了,以后可以带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