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障,大手术

楼主(2018-03-19):
最近修了几台大电流的机器,对地值0欧的那种,修起来蛋疼,大电流的机器都是分分钟秒杀,这个修到怀疑人生,,,猪脚:神舟战神K660D

板号:NTSN1531
VER:4.0
故障:公共点短路

这游戏本大家都修了很多了吧,不通电3V短路桥挂了,肯定修过吧。。通病哟
大电流显卡供电MOS管坏了,通病哟,我这个干掉还是短。。
不通电,隔离保护管子烧爆掉,焊盘爆掉,后面19V电容短路引起。通病哟

进入正题,拆开板子直接干掉显卡供电MOS管,公共点一样短路,烧鸡,5A,烧了半天没一个东西发烫,我了个X。没图纸,又看不到哪里是公共点上的电容,只能用万用表打值发现短路的拆一个,

短路的基本都拆完了还是短路,吐了一口老血,难道板晨短路了?
按照经验公共点板晨短路肯定有发黑的地方才对,这个板子颜色没发现异常的。尼玛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修着蛋疼。。开始怀疑人生,,,
19V短路公共点对地值短路都修不好了,这要传出去让我情何以堪。
不死心,继续拆电容,我就不信了,就当拆完这个看似USB供电电容的时候,

发现是电容短路,主板已不再短路的那种心情你懂得。

一个公共点短路修好了都这么鸡巴兴奋的,你就知道修的时候有多消沉。
上个亮机图

一个小小的故障,虽然最终修复了,用的都是一些笨办法,耗时耗力,本该是秒杀的问题。大家有啥更快,更准,的方法。分享一下撒

 会员1587082300鑫豆2026-3-12 16:09
 会员1569454300鑫豆2025-3-7 20:36
 会员2520252元2022-11-7 15:51

网友A:
费力不讨好啊。。。。。。。。。。。。

网友B:
USB 电容不是 5V供电吗, 怎么能拉低19V

网友C:
这个电容应该是CPU那一块的吧…………

网友D:
主要在USB旁边容易让人误解,想不到是19V

网友E:
短路不是谁都不好找的  找不到是正常的  慢慢排查

网友F:
有的公共点短路确实费神,该拆的都拆了,没有排除,可能板层短路了,都要慢慢排查有些情况下

网友G:
做维修的有时就是要耐住性子,慢慢搞

网友H:
修短路,烧机大法不好使的时候,的确就需要耐心了哇,没耐心还真的不好搞

网友I:
前几天修个 换了桥 换了3v芯片 最后不读硬盘,没电路,没办法找个光驱架把硬盘放到光驱里了

网友J:
大短路是最好修的一种了 是送钱来了

网友K:
慢慢搞。还是容易解决的,话说还是先搞个图纸好点

网友L:
关键是你要找到公共点的电路,没图纸只能跑电路

网友M:
这个电容我给桥供电的公共点,哪里是USB 的供电!

网友:
电容背面就是芯片跟管子!

网友N:
给大伙一个建议 如果遇到短路的机器 先别忙着烧机  先测量主板上的电感是否有短路的现象 有可能是某个上管击穿
遇到公共点短路的 烧不出来的 只能老实拆了

网友O:
烧鸡的前提是你需要确定电感有无短路 如果电感短路了 你还去烧容易烧坏芯片

网友P:
5A电流烧不出来发烫的还是很少 是不是手没摸到那个地方

网友:
烧机大法不好使的时候,的确就需要耐心

网友:
看来那个电容短路的太厉害了  成一条导线了

网友:
这机器最爱坏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费力不讨好啊。。。。。。。。。。。。

呵呵,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电容不是 5V供电吗, 怎么能拉低19V

以为是5V电容,其实是1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应该是CPU那一块的吧…………

老铁 在角落的USB接口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在USB旁边容易让人误解,想不到是19V

是啊  修得累

网友Q:
引用 网友E:
短路不是谁都不好找的  找不到是正常的  慢慢排查

没啥更直接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公共点短路确实费神,该拆的都拆了,没有排除,可能板层短路了,都要慢慢排查有些情况下

呵呵  是啊  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维修的有时就是要耐住性子,慢慢搞

这也是一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短路,烧机大法不好使的时候,的确就需要耐心了哇,没耐心还真的不好搞

恩是的  耐心一点会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几天修个 换了桥 换了3v芯片 最后不读硬盘,没电路,没办法找个光驱架把硬盘放到光驱里了

这个机器SR17E换成SR17D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短路是最好修的一种了 是送钱来了

修得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K:
慢慢搞。还是容易解决的,话说还是先搞个图纸好点

此机没有图纸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关键是你要找到公共点的电路,没图纸只能跑电路

恩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容我给桥供电的公共点,哪里是USB 的供电!

刚开始以为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给大伙一个建议 如果遇到短路的机器 先别忙着烧机  先测量主板上的电感是否有短路的现象 有可能是某个上管 ...

上官击穿还是比较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O:
烧鸡的前提是你需要确定电感有无短路 如果电感短路了 你还去烧容易烧坏芯片

老湿机,带带我!

网友:
引用 网友P:
5A电流烧不出来发烫的还是很少 是不是手没摸到那个地方

注意对地值是0欧,0欧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不是谁都不好找的  找不到是正常的  慢慢排查

老湿机,带我上车

网友:
修好就发,还是很好的,加分了。

网友R:
有时完全短路是烧不出来的,因为不发烫,但如果细心可能用眼睛看到原件的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时完全短路是烧不出来的,因为不发烫,但如果细心可能用眼睛看到原件的损坏

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的 基本也可以烧出来

网友S:
曾经有个板子带USB小板,小板电容短路,拆了一切OK

网友T:
其实不难找,主要是你被USB误导了,差点走进死胡同。

网友:
引用 网友S:
曾经有个板子带USB小板,小板电容短路,拆了一切OK

USB小板上面带19v的还是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其实不难找,主要是你被USB误导了,差点走进死胡同。

呵呵说得也是  只是废了一点时间

网友U:
这个从电容表面能不能观察出来电容有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从电容表面能不能观察出来电容有裂纹????

跟正常的一样                         看得出来的基本都能烧出来

网友V:
电容短路的 都能烧出来吧  你这个是不是弄错了  是5V短的你烧19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电容短路的 都能烧出来吧  你这个是不是弄错了  是5V短的你烧19V吧

。。。。。这回复亮了

网友W:
这个机器不要高兴的太早了   还会回来的   这个我机器去年我是修投降了的     百分之80都是显卡上下管一起短路,   连带着芯片,有些修好了可能还能用个三个四个月的  有些基本上是用个十来天半个月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机器不要高兴的太早了   还会回来的   这个我机器去年我是修投降了的     百分之80都是显卡上下管一起 ...

呵呵 感谢加分  保修期一个月,过了质保回来再说

网友X:
这本感觉不是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本感觉不是太好修

还好吧  就是充电芯片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时完全短路是烧不出来的,因为不发烫,但如果细心可能用眼睛看到原件的损坏

眼睛也是看不出来的哦

网友:
大短路好修啊 基本是送钱来了 神舟基本无敌了

网友:
      有的大短 烧鸡 确实不好找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技术也是够硬,最终把机器修好了,给楼主点个赞~维修就是要沉下心来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整体还是好修的,但是如果完全烧穿了,看不出来位置,确实就只有一个一个的拆了,但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网友:
没有直路可以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啥更直接的办法吗?
应该有更直接的方法,只是我们没发现,,,,,,,,,,

网友:
USB 电容也会引起大电流?????

网友:
USB旁边的短路还真是不是一般维修人能够想的到的 楼主犀利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修短路,烧机大法不好使的时候,的确就需要耐心了

网友:
USB旁的八角芯片容易坏

网友:
你摸那个电容 应该烫手才对啊。还用拆这么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