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大面积进水维修

楼主(2018-03-19):
机型:联想G500
板号:LA-9631P

故障:进水不通电

接修一台联想G500进水机

拆开键盘后看见进水面积有点广,

看看吧,进水的问题一般都不是很严重,拆出主板后一点修的欲望都木有了

尼玛你这是拿个水杯子装满水往键盘上倒水吗?
看到料板区刚好有个这样的板子,试试看吧,有料板修起来省时间省事。
对主板各大电感打值无异常,威猛先生伺候,洗洗刷刷后再过一次洗板水,风枪300度风力调最大吹干主板。
清洗完后,感觉主板腐蚀的不算严重,就充电芯片周围严重一点。找来料板吧腐蚀了的电阻和充电芯片换掉,缝缝补补后上电0.00
隔离保护已过。清理后的图片,工程量有点大,发亮的电阻基本都换了,没料板真的不会搞,找电阻太费事了

看来有戏,继续处理EC周围,由于进水直接把EC取了下来,避免EC引脚下面有腐蚀断线,处理好后通电0.01,按开关触发了,上好CPU内存跑马亮机。

考虑到进水得地方在充电电路部分,特意试了下充放电正常。免去装机后发现问题二次拆机

试充放电时,发现显卡供电的一个转换电压没过去,G级相连的电阻腐蚀了,料板上的那颗电阻也不见了,就直接用焊锡丝直连。

修这板子没有用到图纸,全靠料板拆件。
总结一下,进水的板子不要被表面所迷惑,修的时候用心一点,腐蚀掉的都是高电压所相连的脚位,然而比是有用的元件。

废话了这么多,加点分吧各位老板

网友A:
没有料板估计要找元器件就花好长时间哦

网友B:
大面积进水没有料板 的确是真心不想搞

网友C:
对于这种大面积进水的板子,修起来的确需要细心和耐心,有料板当然就更快了

网友D:
修好了还好,要是修不好,有你搞的了。。。

网友E:
幸亏有块料板做参考,不然进水那么多不好修啊!

网友F:
我去,这都可以。要是我的话我直接放弃了。浪费时间。楼主厉害

网友G:
可以可以,学习到了,以后遇到这种大面积进水的,可以直接淘块料板来修,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料板估计要找元器件就花好长时间哦

恩是的 ,没聊班 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面积进水没有料板 的确是真心不想搞

果断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种大面积进水的板子,修起来的确需要细心和耐心,有料板当然就更快了

老湿机 带我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还好,要是修不好,有你搞的了。。。

都搞了,不要半途而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幸亏有块料板做参考,不然进水那么多不好修啊!

恩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这都可以。要是我的话我直接放弃了。浪费时间。楼主厉害

搞不好就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可以,学习到了,以后遇到这种大面积进水的,可以直接淘块料板来修,真的不错。

呵呵 去淘宝买一个在来修,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面积进水没有料板 的确是真心不想搞

恩是的 ,费时费力

网友:
我想你应该没看图纸吧,,,,,,,,,,,

网友:
说真的还好有料版修起来事半功倍,进水机确实一看到就觉得头疼

网友: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网友H:
进水这么多没坏大芯片是幸运。。。最近修到两个进水机,,,板载CPU   坏了,,报废

网友I:
    威猛先生圈起来   要考     我们都是用洗洁精    敢问楼主    威猛先生效果怎么样   好的话   我也试试    尤其是那种进可乐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水这么多没坏大芯片是幸运。。。最近修到两个进水机,,,板载CPU   坏了,,报废

运气不好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威猛先生圈起来   要考     我们都是用洗洁精    敢问楼主    威猛先生效果怎么样   好的话   我也试试 ...

效果好得很,特别时代糖成分的液体  油脂

网友J:
这水都进成这样了呀 。你有决心修。说明了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水都进成这样了呀 。你有决心修。说明了什么      ????

没料板搞个毛 有料板才修

网友K:
这样的板子拿跟客人看。。这样才能多收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板子拿跟客人看。。这样才能多收点钱

是客户的必须要啊,只是我这个是商家的

网友L:
不够费时间的..........................

网友M:
进水掉件要找料板就好修,不然修个半死,一边看图纸一边对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够费时间的..........................

进水面积广处理起来都比较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进水掉件要找料板就好修,不然修个半死,一边看图纸一边对件

恩  没聊班真心不想修

网友N:
这种一般我都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一般我都直接放弃了

看到桥这些没坏才修的

网友:
威猛先生洗主板!长见识了。我都用的无水酒精清洗主板!不用洗板水,那东西刺激性味道,而且还不健康!

网友:
上次收了个g50-30的笔记本  给完钱不到3分钟不开机了   拆开后主板键盘面全进水  又是清理又是维修的

网友:
进水这么多也能修好     楼主也是牛的

网友:
这样大面积的进水,应该断了好多线吧

网友:
我去,这都可以。

网友:
这么难修都被你修好了

网友:
我一看见进水机我都怕了。图纸 你真是牛人。 这样了还不换版还修

网友:
楼主老司机了值得关注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怎么还要付费,哎到处都是钱,金钱社会

网友:
难度有点大。关键是收费多少。稳定不。

网友:
我去,这都可以。要是我的话我直接放弃了。浪费时间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到了,以后遇到这种大面积进水的,买个板子来对照

网友:
楼主的耐心也是杠杠的的,这么多腐蚀的,找小电阻都要好长时间吧

网友:
大面积 进水的 除非苹果的机器 我有耐心研究 ,别的 提不起兴趣 要不上好价格。

网友:
大面积进水没有料板直接就想换主板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收益匪浅。很好的帖子。谢谢。对我的帮助很大。在论坛上是新手一个要多多的学习

网友:
维修高手还在学习中。。。。。。

网友:
我一般大面积进水,刷干净之后,如果掉的元件啊,点啊,不超过十个还可以补补,超过十个直接给他换了,太费经了。

网友:
这必须给楼主点赞,,,,,太牛逼了。。

网友:
码字传图不易,欢迎大家给加分啊

网友:
还好没有隐形故障不然有的忙了!!!!!!!!!

网友O:
修好也不稳定。还不如换班。。。。。。
张川zc
到现在没有返修的,修好不稳定的原因就是偷懒有腐蚀的电阻之内的没处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好也不稳定。还不如换班。。。。。。
到现在没有返修的,修好不稳定的原因就是偷懒有腐蚀的电阻之内的没处理,

网友:
老司机 ,而且很细心 ,我看进这么多水 头都大了 ,

网友(2018-04-18):
小弟路过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