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暗屏维修

楼主(2018-03-19):
       同行送来5S暗屏,换过屏不行,夹表测试 屏中间的苹果标还是能看到一点的,拆机测试,按套路先测屏排线座子上的三个点 ...先测第一角, ,有阻值,在测第二角 ,也有阻值,接着测第三角 这里没有阻值,看电路图,接的是一个电感,单独测一下电感两头,第一个电感角位无阻值 ,在测另一头 有阻值,然后拆掉电感,直接飞线 ————飞完线在测座子上的第三个角位,有阻值了,装上机子夹表测试 这里要说一下,维修好后,第一次上电一定要夹表测,新手学习.....

网友A:
为什么要夹表测,兄弟解释一下,不懂手机

网友:
可以有,慢慢啥就回来,学习了啊啊啊啊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夹表测,兄弟解释一下,不懂手机

因为万一自己维修形成短路或者大电流能第一时间拔掉

网友:
我想问图纸哪里买的 我找不到啊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套路不错,一击就中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