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求助.联想家悦无法进入PE

楼主(2018-03-19):
联想家悦30390l用U盘重装系统,用的老毛桃和黑鲨,进入PE时显示0x000000a5.主板是联想IH110MS,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更换下启动模式 ,UEFI换普通,普通的换UEFI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下启动模式 ,UEFI换普通,普通的换UEFI试试

都已经试过了,始终进不去,换了其它的方法安装

网友B:
放电妹,放一下试试,或者看一下有没有联想系统恢复,有卸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妹,放一下试试,或者看一下有没有联想系统恢复,有卸掉。

放了电的,没用,只有找原装装机盘才能恢复了

网友:
用U大师UEFI版试试。

网友:
这种品牌机用光盘安装比较安全。也很少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
多换几个PE看看啊!!!!!!!!!!!!!!!!!!!

网友:
用光盘吧233333333333333333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