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电路工作原理讲解

楼主(2018-03-19):
笔记本BIOS电路工作原理讲解 ,有很详细的资料PDF吗,

网友:
BIOS没什么特别的电路     1脚片选 CS(一般是CPU得到复位之后发出的选择读取的存储芯片)    2脚 SO(数据输出)  3脚WP (写保护 为低时禁止写入)   4脚接地    5脚 SI(数据输入)    6脚  CLK(时钟)  7脚  NC(空脚)   8脚供电           二代机子会在APWOK和PWOK有了之后桥第一次读取BIOS   去开启CPU电压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收藏一下

网友:
BIOS没啥的,,不断线就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