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嘛?联想一体机C340 黑屏 白屏问题

楼主(2018-03-19):
联想一体机C340,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会突然黑屏,就是完全黑色黑屏,还有一种是黑屏,但是有背光额,亮黑屏的感觉额。。
今天第一次出现黑白屏切换,之前没有过额,屏幕一直闪,从有背光的亮黑屏闪到白屏然后又亮黑屏白屏,一直循环,如图所示

春节有买了个组装的高压板换过,还是会黑屏,第一次黑白屏

不清楚是换的高压板本身也有问题还是什么情况

其实电脑还在运行中的,不管是重启还是关机,都有声音。。还有如果是重启,屏幕是黑屏还是黑白屏,重启后还是这样的。。只有关机再开机,屏幕才能正常显示额

所以我想问的是,还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有大佬帮忙嘛?

网友A:
这种故障先把屏线拔下来 擦擦再插上试试  再就是显卡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先把屏线拔下来 擦擦再插上试试  再就是显卡或者屏的问题

可惜没有兑换的配件尝试。。  已经买了组装的高压板,如果不是高压板问题那就白买了。。要是再买屏线又不是。。

网友:
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B:
这问题一般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要是牛逼的话可以修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一般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要是牛逼的话可以修修屏!

好的,谢谢,我发现待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亮黑屏到白屏的循环。。但是一动鼠标,就正常显示桌面了。。好像屏线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