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刚买的主板接了USB HUB以后,在没进系统之前USB HUB上的设备都不可用

楼主(2018-03-19):
紧急问一下各位,自己网上配了一块主板,到手发现接USB HUB以后,没进系统之前此HUB上的USB设备都是不可用的状态,鼠标键盘也都是这样,bios都进不了。进入系统后又正常。自己的其他主板没有这个现象。请问这是主板有质量问题吗?还是个别的不兼容现象。

网友:
没进系统之前此HUB上的USB设备都是不可用的状态,鼠标键盘也都是这样,bios都进不了。进入系统后又正常。在bios上开启USB 支持试下。

网友:
已经确认是该HUB连接这块主板的问题了,可能是主板供电设计导致的,似乎是供电不足?

网友:
我只是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和主板本身设计已经先天就有那个原件不良导致,还有这种属于兼容性问题吗?

网友:
换个好点的HUB试一下会不会这样,品胜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