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两次不开机维修记

楼主(2018-03-20):
acer 版号petra uma mb 11324-1 48.4 vm02.011
  客户拿来不触发,拆机后,检查电压,不出3v 5v,测量电阻没有短路,触摸3v 5v 芯片有点发热,以为是芯片坏了,换了还是不出了,在一次忘了拔掉电源的状态下测了下5v电容脚,有短路,3v没有,换掉那个大电容就3v 5v都出来了,可以开机了,客户拿回去一个礼拜后又拿拿来不开机,该死怎么又坏了,这次测量3v 5v也是没短路,上次干了5v电容,这次就干3v的,又正常了开机,可怜了不知道能不能收客户钱了。还有这款电容为什么这么爱坏

网友:
宏碁的机器  3 5v电容出了名的爱坏  送钱的机器

网友:
是呀,宏碁的机器都爱坏这里,楼主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