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灰屏维修

楼主(2018-03-20):
    此机为返修机,去年8月修过一次是二级电压转换那里出了问题,到手先拆屏小测一下,换屏依旧,屏供电19V-3.3都正常,看来是LVDS部分有问题
先测量屏线正常的情况下,打下LVDS阻值,发现问题, 屏座第15脚阻值异常值为159,而另一条数据是700,此时心凉了一下这不是桥就是显卡呀,
追波信号看下是谁。。。。然而发现中间有个芯片看图
然后找到U86发现右边有腐蚀的痕迹,
洗刷刷之后加焊阻值恢复正常,上屏已经亮机

还有中间没测阻值的时候还刷了波BIOS,因为刚修了个联想的本本灰屏屏幕闪烁刷BIOS好了。。。
顺便发个已测试过秒亮的BIOS
版号在此 _联想独显 T430 板号:NZM4H-7合成BIOS 确定OK

网友A:
才发现LVDS有可能经过别的元器件。。之前修过清屏大多直接桥出来,换了就好。提供了不错的思路,BIOS下载留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发现LVDS有可能经过别的元器件。。之前修过清屏大多直接桥出来,换了就好。提供了不错的思路,BIOS下载留 ...

谢谢支持,谢谢大兄弟加分

网友:
这个有图纸的还好要没图纸的估计就会判断是桥或者显卡问题了。联想IBM系列的都是黑胶难干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相当于保险

网友B:
这种芯片坏了应该可以直通的吧。。。。。。。

网友:
修好了还好,要是修不好,有你搞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坏了应该可以直通的吧。。。。。。。

没有尝试过,有机会可以在试试

网友:
U26 IC爆了你没看到吗?
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