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二极管修复联想Y450不触发

楼主(2018-03-20):
机器型号:;联想Y450
机器板号:DA0KL1MB8E1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拆机测量 待机电压都有,按键也有3.3V
DNBSWON#,信号直通南桥,测此处对地 11K左右。
找上拉电阻R681
R681上端没3.3V电压,追3V_S5
PR138上端0V
+15v电压
PD4的第二管不通,搭个二极管上去,15V电压出来了,按开关电流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屏幕显示出来。亮机图:
                            2017.7.5邢台迅维快修(华丰科技)

网友:
开关有给EC,但是EC给桥的信号因为没有上拉。是二级G没有15v的关系?

网友:
修好了还好,要是修不好,有你搞的了。。。

网友A:
zhez这种二极管 ,不好找。。只能这样搞了 。。。

网友:
开关有给EC,但是EC给桥的信号因为没有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hez这种二极管 ,不好找。。只能这样搞了 。。。

请教下,苹果A1398的适配器,到主板的接口,3脚电压应该是多少呢。6脚有2.1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苹果A1398的适配器,到主板的接口,3脚电压应该是多少呢。6脚有2.1

苹果的机器修的少,没有相关的资料给你,你在论坛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机器修的少,没有相关的资料给你,你在论坛查查看

恩,谢谢了,我再找找资料,我这可以开机,绿灯不亮,系统里面,关机状态,都不可以充电。充电芯片换了,除了ec和小板,估计没其他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苹果A1398的适配器,到主板的接口,3脚电压应该是多少呢。6脚有2.1

你这个是不是 ONE-WIRE 不正常,, 绿灯不亮。。。有小板的 检查小板或者检查EC。。苹果我修得少。。一个月没几台。。你这个我感觉7成是小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 ONE-WIRE 不正常,, 绿灯不亮。。。有小板的 检查小板或者检查EC。。苹果我修得少。。一个 ...

大神经验真的很丰富,我修了2天,已经修好发帖了,希望您有空过来指正一下,包括这个A1398电池的激活与强充,都有分析——第一次修苹果,A1398不充电,电池激活与强充-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1148-1-1.html#pid17288442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贴,有图还标的地方,让我这小白一眼就能明白

网友(2018-06-26):
这个方法不错,找个二极管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修得太好聊,特来看看大家的维修记录

网友:
厉害了  基础很好 思路很清晰.............

网友D:
15V电压不够,3V5V转换电压出不来,是这样的吧

网友:
y450  这个机器15v也是老问题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V电压不够,3V5V转换电压出不来,是这样的吧

是的,也是倒追查出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