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主板焊接经验(个人总结)

楼主(2018-03-20):
写给新手朋友的,老手勿喷!首先我自己也是新手,所以新手朋友的一些问题,我自己都遇到过,下面不废话,直接进入正题,小的电容,电阻,新手朋友感觉很是没把握,拆的时候害怕碰到周围元器件,包括IC的拆下,焊盘清理,植锡,这些基本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条路,只能靠长时间的练习,来不断感受,时间长了,自然就会了,工具需要一把尖头镊子,买好点的,工具上尽量不要去省钱,然后显微镜一个,烙铁跟风枪我的建议直接上快克的,直风枪一把,旋风枪一把,烙铁一把,助焊剂,焊盘刮胶刀一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去某宝买个低温锡浆(这个是重点)。             1,小电阻,小电容焊接方法:注意新手一定要在显微镜下操作,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肉眼观察把握不住力度,先用镊子夹住你要拆的小电阻,电容,然后直风枪温度开到最大,短时间快速取下,手不能抖,要垂直取下,然后烙铁沾点低温锡浆,将焊点拖成低温锡,焊接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高温操作,直接低温慢焊接就OK 旋风风枪280焊接,焊接的时候同样用镊子夹住电阻或者电容。
             2,小BGA IC拆装的方法:比如说电源IC 音频IC 触摸IC等等,首先看下如果说没有黑胶的跟小电阻电容一个方法高温短时间快取,很多人要问了,我到底要用风枪加热到什么程度才能翘芯片,这个没人能准确告诉你,只能靠自己慢慢练习,一般的高温快取10秒钟左右,具体的,看个人习惯跟手法,取下芯片之后,迅速用低温锡浆拖掉原来焊盘上的高温锡,然后280度处理焊盘残留锡,对于封胶的元器件,手法是不一样的,我的习惯是直风风枪340度吹封胶芯片然后注意观察有锡冒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翘了,还是那句话,具体什么时候取,自己慢慢感受,这里很多新手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芯片下来的时候发现掉点了,这个是你温度没有完全吹透芯片你就取下来的原因,时间再久点就没问题,处理焊盘的时候还是一样,低温锡浆拖走原来焊盘上的高温锡,然后处理焊盘风枪温度280度吹焊盘刮刀开始慢慢刮,焊盘刮胶的要诀手法要轻,枪到哪里刀到哪里(这个很重要),注意这个带胶的焊盘,一定要在显微镜下操作,不然你把握不到力度,容易刮掉点,或者焊盘被你刮伤,要反复练习,这步是很重要的,焊盘刮胶的时候手法一定要轻!!!!!!
                3,芯片除胶方法:,跟焊盘处理类似,低温锡拖走高温锡,然后旋风风枪280,配合刮刀,处理干净黑胶,这里注意一点刮完胶之后尽量大家不要用酒精,要用洗板水,清洗IC,这样洗出来干净,然后植锡网植锡,温度一般旋风枪250度就行,用低温锡浆。
                最后总结:刮胶要在显微镜下操作,手法要轻,需要不断练习,不断感受,慢慢的你也可以

网友:
个人因未买体视镜,处理带胶的芯片没有信心,焊盘刮的时候容易把阻焊层刮伤,芯片除胶问题不大。

网友:
请教楼主,焊盘除胶完前,是否需要用吸锡带把焊盘上的锡拖一下吗?

网友:
是否需要用吸锡带把焊盘上的锡拖一下吗?

网友:
对于大的芯片,用超低温锡拖一遍,然后和封胶一起刮掉

很小的芯片,还是直接用烙铁,把焊锡和胶一起烫掉

网友:
就是说不用吸锡带拖也行,直接用刮刀挂掉。

网友:
显微镜是必备的工具,在处理小电阻,电容等地方需要用到。

网友:
今天撬了一个5代的硬盘,怕CPU爆锡,我把CPU的罩子拆下来,把无纺布蘸水大湿,用高温胶带粘在CPU上,硬盘完美拆下,CPU没有爆锡。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这对新手很重要。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这对新手很重要
多多练习~早日成才

网友:
小IC可以把板裸放在垫子上 用镊子夹住IC,直风枪小口的直吹IC,温度够了就会掉下来了

我问问有什么焊台便宜又好用 我用快克236老是觉得尖端温度不够

网友:
楼主666,写出了心声,实在实用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没有显示镜啊,一切细节全靠一双眼,

网友:
谢谢分享!有用,希望能谅解下6代6s分层

网友:
楼主很厉害 顶顶顶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关键还是使用工具 ,其次才是经验

网友:
很受用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8-05-17):
我就取废了及个IC。。。。。。。。。。。。。。。。

网友:
说白了一句话,看手法,看手法就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师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大神啊,感谢分享你的成果,学习了,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知识,还是要向大神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网友:
楼主辛苦,这个维修手机手法真心需要学习摸索多练习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这种转换管设计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很受用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这对我们很重要。你不是新手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