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安卓 刷机后显示“未校准”如何解决?

楼主(2018-03-20):
一杂牌机

刷机后屏幕上显示 {未校准 未写入imei}

MTK写号工具SN_Writer 也无法写入串号,提示手机未校准,请问如何校准?

网友:
下载最新的安装包试试吧,估计版本低或有错

网友A:
有仪器8960就过仪器,没从其它机提取校准文件写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仪器8960就过仪器,没从其它机提取校准文件写入

没有仪器,请问如何提取校准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仪器,请问如何提取校准文件?

百度下MTK的研发校准工具,有备份校准参数

网友:
百度下MTK的研发校准工具,有备份校准参数

网友:
mtk 有校准工具  百度有下
。。。。。

网友:
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

网友:
拆电池好的就返修过一个  别得没有

网友:
杂牌机不是一般的头疼 这玩意能不修就不修 花时间又多又要不起价钱

网友:
              求个MS-7369主板的BIOS

网友:
有仪器8960就过仪器,

网友:
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

网友:
要换个刷机包的,要官网的刷机包才能用,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
我先下个MTK看看再说,谢谢!了啊

网友(2018-04-30):
仪器8960就过仪器,

网友:
刷机简单,调试困难呀。底层文件刷机刷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