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重装系统后电脑变得特别卡特别慢?

楼主(2018-03-20):
电脑白痴一枚。。。希望得到通俗易懂点的答案!无以为报,希望遇到一位乐于助人的汉子或者妹子帮我解答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要问症状我才知道怎么回答。万分感谢。 在昨天还很卡的情况下用网页播放器看电视,关机然后关机再开就是"配置windows Update失败”,目前为止放着没碰它。 电脑是去年买的,到现在还没满一年,期间就用的电脑管家(什么都不懂,室友推荐的,尽管她也是个小白)。前段时间和朋友用QQ视频,…

网友:
问题不大,我猜你卡的时候可能是update正在安装更新,然后你更新的时候正在操作电脑所以会感觉卡,所以更新也会失败。目前看来我觉得你先下载一个驱动精灵(安装的时候注意别安装了什么毒霸),更新驱动,然后点开window update等他自动更新完成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题主你好,无意间看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的电脑现在怎么样了。一点儿小的建议,希望我能帮到你。

一、无法开机问题:
开不了机是指按开机键,电源灯不亮,屏幕不亮以及风扇不转。总之就是跟关机状态一样么?
如果是的话,把电池和充电器都取下来,然后按开机键,按几秒钟后停一下。这样循环四五次,再把电池装上去看看能不能开机。(以上步骤为放静电)

假如放完静电后,还是无法开机。再试试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用充电器连接电脑和插座,看看电源指示灯会不会亮。不会亮的话,考虑是内存条松动了,断电后,把内存条取下来用橡皮把金属部分擦一擦,再装上去。

最悲观的情况:以上办法都试过后如果还不能启动机器,那就考虑是主板坏了。这个就只能送修了。

二、系统卡顿:
说几个解决办法吧,亲测有效:
1.如果不打算连接打印机的话,把服务里的跟home group有关的两个服务设置成禁用(右键点击属性,需要把启动里面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都设置成无操作,不然下次开机还是会自启,然后就会卡)。(服务打开方式: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服务)
2.不打算更新系统的话,把服务里的Windows update禁用。
3.网络设置里面,把TCP/IP协议6关闭。

关闭以上的一些服务不会对计算机有什么负面影响。

三、摄像头打不开:
1.考虑是驱动的问题,可以尝试到电脑品牌官网上下载最新摄像头驱动,然后安装。
2.假如还是无法打开摄像头,则考虑是QQ设置的问题,可以参考网上的教程。(不过你没乱动QQ的设置的话,那就有可能不是这个问题了)
3.如果以上情况都排除的话,那就考虑是摄像头坏了。

如果还有啥不太清楚的地方,随后补图。

一点小的建议,都是自己亲测有效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重装后慢卡,因为驱动问题。笔记本驱动,先装集显驱动,完成后重启,再装独显驱动。OK,还不行在下个驱动软件升级下独显驱动。

网友:
右下角有什么图标,截图或者名字报一下

任务管理器的进程都有哪些,给个列表或者图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吧

网友:
驱动  硬盘模式   网络问题  硬盘有坏点 都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找个维修点做个做个系统

具体你可以第一个百度搜索 系统更新  或者搜索系统还原方法

网友:
什么配置,也不说。。。加内存加固态硬盘  。。。。

网友:
先更换硬盘重做系统试一下,还不行再考虑其他。

网友:
我猜你卡的时候可能是update正在安装更新,然后你更新的时候正在操作电脑所以会感觉卡,所以更新也会失败。目前看来我觉得你先下载一个驱动精灵(安装的时候注意别安装了什么毒霸),更新驱动,然后点开window update等他自动更新完成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如果电脑里没有重要资料的话,自己随便折腾吧,最多系统折腾坏再找人装,如果有资料就别折腾了,见过太多自己搞来搞去资料搞丢的。。

网友:
如果电脑里没有重要资料的话,自己随便折腾吧。同意楼上意见。这个地步了,有这么感兴趣,先自己弄

网友:
这个要看硬盘有没有问题了。如果硬盘没有问题的话装个系统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线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硬盘坏道,或者有病毒,建议安装个杀毒软件

网友:
驱动、硬盘模式、网络问题、硬盘有坏点、都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是不是装的WIN10  WIN10占CPU百分百 百度有解决方法

网友:
你可能是没有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吧?

网友:
如果没有资料就把硬盘重新分区然后重装系统,万一还不行可能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2018-04-19):
装个驱动人生,把驱动装一装过程会有点慢耐心点,驱动装完还不行,就重装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