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的代替

楼主(2018-03-20):
三星显示器BX2231白屏,想替换驱动板试一下,找一个其他型号机器的驱动板,接口一样,能不能插上屏线开机试一试?有没有风险?

网友A:
点不亮而已。先测下各脚电压。话说不是有万能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不亮而已。先测下各脚电压。话说不是有万能的嘛

30针LDVS插口,1-2是5V,是不是驱动板正常?

网友:
可以·处、释   不过要注意屏线的接口

网友:
白屏的情况,你先测量一下上屏电压有没有。

网友:
查一下屏幕图纸,看看供电的脚位就好,一边有个F保险跟着,这个和驱动板电压脚对应起来别错就好,其他错了也不烧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