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0开机显示定时十几秒掉电BIOS

楼主(2018-03-20):
   Z410,四代I5独显,开机显示LOGO后定时十几秒掉电,直接刷此2M ME BIOS就行,不要动主BIOS

Z410 I5独显新ME解决开关显示十几秒掉电.zip

网友A:
有没有人试过刷了行不行哦,我的开机十多秒掉电 准时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试过刷了行不行哦,我的开机十多秒掉电 准时得很

官网分离的BIOS你直接刷不就知道了吗,BIOS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如果刷了不行可能主板有其它问题,

网友(2018-08-21):
半小时掉电,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2019-05-05):
真的可以,万分感谢               电池不开机的刷好了

网友:
开机掉电的,也修好了,感谢

网友(2022-10-31):
我的就是十几秒掉电下载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