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一台明基19显示器开关机都是3.3V白屏

楼主(2018-03-20):
各位老师好,我是个菜鸟。请教:今天一台19明基LCD改LED,成功了,但是电脑关机的时候和显示器关闭的时候屏幕都是白屏常亮,开机使用一切正常!测量开机针脚无论开还是关都是3.3V,请问怎么破啊?

网友A:
升压开启接的不对,开启脚你肯定是接亮度调节脚去了,换回来就行了

网友:
你开启信号接错了吧,用万用表找看,按开机按键会有高低电压变化的

网友B:
感谢2楼老师~感谢大家!是反过来就好了,这是经验,我这个菜鸟又学习了一点!学习大家啊!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开启接的不对,开启脚你肯定是接亮度调节脚去了,换回来就行了

真心的非常谢谢你大老师~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2楼老师~感谢大家!是反过来就好了,这是经验,我这个菜鸟又学习了一点!学习大家啊!感恩~

ON OFF,控制 背光 ,这是常识啊!

网友:
开启信号改到屏供电第一脚。。。。。。。。。。。。。。。

网友:
开关机与亮度信号线你接错了!!!!!!!

网友:
开启跟调节是不是接反了 ,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
改的时候注意把原LCD的12V供电与原升压板断彻底,还有注意留一部分12V滤波电容,不然改的灯条容易坏,会返修比较多。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分享!这是常识啊!

网友:
改的时候多注意看下板上的说明,一般这类的套件都有说明的,动手之前看清楚原机板上的供电、开启、亮度调节特别是一些机型亮度是反控的,所有的搞清楚在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