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借尸还魂 维修高仿苹果暗屏故障

楼主(2018-03-20):
好久不发贴了,不是不愿发,只是丛业这么多年,对于故障都已经麻木了,没有了新奇感。

前几日遇一高仿MACBOOK AIR 故障为暗屏,一般暗屏不外乎 屏本身 屏线 主板,这台机器屏为小金斜口,手头没有现货,屏线找不到,主板找不到图纸,没有办法只能一点点排除。

先测了主板屏线接口,发现有12V屏供电(这台机器客户没拿来适配器,后面也没有标适配器电压,在维修时,我调了12V来供电)。测液晶屏上面接口也有12V电压过来,用示波器主板屏线接口也有亮度PWM信号波形,但哪个脚是开启BLEN无从知道。心想有了PWM要不先看一下是否是液晶屏上面的LED升压电压故障。小心拆开屏下方的防静电黑塑料纸,发现了问题,原来LED软排线直接连到了屏接口,并没有LED升压电路。怪了,难道LED升压电路和苹果一样在主板上面吗。

又回来检查主板 主板屏线接口附近压根没有LED的升压电路。无意中看到屏线多出了一根黑线到了C壳左下角的一个小板上,细看原来升压小板放在了C壳上。这就好办了,一共6根线,两个VCC, 两个GND,一个PWM,一个BLEN,,再测输出端12V和VCC供电一样,很明显这个升压小板坏了。这个小板也是三无,无图纸,无料号,无板号。

生意难,挣钱难,看在钱的份上我想到了一个借尸还魂的方法。找来一个屏坏的14寸LED电路板,按C壳左下角的尺寸裁下来LED的升压电路板部分。将VCC GND PWM BLEN依次焊接到裁下来的好的LED升下电路板的引脚上面。将LED升压电路板的输出部分焊接到坏的板的对应部分。通电试机,维修结束。

因维修时没有想到发贴故只拍了一个修好后的图片,为了方便大家对照,发贴时又拍了一个40针LED屏的接口的部分.VCC一般是40 39 38脚。37脚为空脚 36脚为BLEN脚 35脚为PWM脚。

网友A:
我也是经常这样给客户修暗屏的,有时候他自己屏上的修不好就只有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经常这样给客户修暗屏的,有时候他自己屏上的修不好就只有这样了

是的,省钱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经常这样给客户修暗屏的,有时候他自己屏上的修不好就只有这样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个修的666  我也改过高压 用废屏上的电路板改的

网友C:
屏幕目前还不是很会修,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经常这样给客户修暗屏的,有时候他自己屏上的修不好就只有这样 ...

是的 ,现在的LED屏暗屏有好大一部分是这一块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目前还不是很会修,楼主技术高超。。。。。。

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修的多了,见的多了,就是老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