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齿虎B2150+程序,修好备份,故障插屏线黑屏,不插屏线白屏

楼主(2018-03-20):
剑齿虎B2150+程序,修好备份,换电源板5v滤波电容解决问题。

剑齿虎B2150 程序,修好备份.rar

网友A:
既然你都上传程序了,为了就是给人方便下载,然后你也受益,但搞这个30的权限是何意?
不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上传程序了,为了就是给人方便下载,然后你也受益,但搞这个30的权限是何意?
不解中。。。。。。

30权限基本都能看到吧。跟没设没啥区别。

网友:
楼主可以将板号和屏号发上来吗??? 或者拍个图也可以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只是点开看看要多少分,还没点下载就扣了5分。

网友(2018-05-02):
楼主很不错,值得学习。谢谢分享,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可以将板号和屏号发上来吗。或者是拍个图也行,这种杂牌的本身板子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