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 6splus 进水开机阴阳屏 刷机报错4013

楼主(2018-03-20):
机器现象:机器进水  上家动过触摸IC USB控制器,背光IC   开机白苹果阴阳屏,来回重启白苹果,正常模式连不上电脑,能进DFU模式或恢复模式连接电脑刷机,ITunes 刷机报错4013

显微镜下没看到明显损坏的原件,或者有也被上家都换过了,打值发现CPU边上的大电感对地址有 9个左右, PP_CPU电压0.8~-.9V左右。PP_GPU这路没有电压
打值10个左右

到这里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GPU这路电压应该在什么时候出来  大神在帮忙分析下

网友:
原来GPU电压接屏才出来电压  只要屏幕显示就是正常的   爱死刷机到19%不动   刷机报错-2

网友:
来学习了这资料好 好东西一天不来都没有分

网友A:
楼主描述的都不详细。。。。。。。。。。。。。。。。。

网友B:
哦哦哦哦哦哦 搞搞硬盘基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哦哦哦哦 搞搞硬盘基带啊。。。。

换完硬盘刷机4014  基带重置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都不详细。。。。。。。。。。。。。。。。。

前面纠结那几个电感电压了  后来知道  亮屏的话GPU电压是正常的, 值应该也是正常的  估计CPU问题了

网友:
GPU电压裸板是测不到的,4013大部分是基带部分,进水导致的应该是基带供电

网友:
阴阳屏的话打一下座子的二极体值,背光输出电压

网友:
硬盘要拷贝字库的,不能直接换上去,用特殊机器拷贝下

网友:
pp-gpu测对地阻值就行了,白苹果重启,摔过一般都是硬盘,进水的就不知道了,楼主更新下后续啊

网友:
硬盘搞下来  报错4014的话多少CPU 虚了  可以查一下I2C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