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开机需要拔一下电池才可以开机

楼主(2018-03-20):
键盘是新换的没问题, 拔电池然后插上按开机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 但不能关机 关玩就开不开。

网友:
电池保护了 查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能充放电。。。。

网友:
是不是biso的问题,刷过了没有呢

网友:
嗯主板问题

网友:
既然换过键盘,不要插键盘插上电池手动开看看有没有问题,还有A1466的电池爱坏。

网友:
插电池有故障的时候 测测 EC  的开机条件有什么不对的,有点位应该好测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进水断线什么的....认真查下

网友:
我感觉是EC的条件有问题包括EC开机信号的时序,延时或程序

网友:
有电压时序不对一样开不了机,拔了电池相当于给主板放了电,除了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