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mlx3plus r2.0 rev2.01主板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8-03-20):
一片华硕p8h61 mlx3 plus r2.0 rev2.01主板触发后掉电,经测无CPU电压,PQ21 3脚无VCCIO输出,触发那一刻,pin1 和pin2都有电压。把PQ21 pin3脚与线路板脱开,触发那一刻有电压出来。现在找不到思路,为什么PQ21无法输出VCCIO电压,打值也没有地方短路。求思路,谢谢。附上淘宝的点位图

Asus P8H61-M LX3 PLUS_R2.0_2.01.rar

网友:
是不是CPU接口电源接反了注意看,黄12V是靠近有扣得那一边

网友A:
测CPU电源管理芯片(PU1)的第五脚看看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完全看不懂    如果要学会能修80%主板 要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CPU电源管理芯片(PU1)的第五脚看看有没有开启信号

没有开启信号,这个开启信号需要得到VCCIO电压才能有,我推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开启信号,这个开启信号需要得到VCCIO电压才能有,我推断。

拆了PQ17!!!!!他是运放(PU10)+MOS管(PQ21)组成的线性调压电路,而这个电路又受控于PQ17.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在瞎搞什,都知道VCCIO没有  是由PQ21输出的,为什么不查324?   直接把PQ17拆了 看看VCCIO能出来不,线性降压  一个基准一个反馈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把这个VCCIO电压修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电压由比较器加MOS降压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在瞎搞什,都知道VCCIO没有  是由PQ21输出的,为什么不查324?   直接把PQ17拆了 看看VCCIO能出 ...

感谢回复,我把PQ21的S极与电路板断开,是有电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在瞎搞什,都知道VCCIO没有  是由PQ21输出的,为什么不查324?   直接把PQ17拆了 看看VCCIO能出 ...

拆了PQ17,电压果然出来了,请问这个PQ17在这个电路里是什么 作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在瞎搞什,都知道VCCIO没有  是由PQ21输出的,为什么不查324?   直接把PQ17拆了 看看VCCIO能出 ...

拆了PQ17 电压出来,板子也能点亮了,但我搞不懂这个PQ7在这个线性稳压器中起什么 作用?望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在瞎搞什,都知道VCCIO没有  是由PQ21输出的,为什么不查324?   直接把PQ17拆了 看看VCCIO能出 ...

拆下PQ17,测这个管子是没问题的,为什么 拆了就能正常正作了呢?线性稳压是运放推动PQ21,那么这个PQ17是什么作用呢?请指教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下PQ17,测这个管子是没问题的,为什么 拆了就能正常正作了呢?线性稳压是运放推动PQ21,那么这个PQ17 ...

桥供电1.05V出来后经过1K电阻PR204使三极管PQ41导通拉低场管PQ17   G极使PQ17截止,这是正常流程 。当PQ17导通时,VCCIO供电的线性降压基准电压被拉低到0V,当然是不出VCCIO供电了.拆PQ17是最快的判断办法,拆了PQ17  VCCIO供电不出就向前查基准查反馈,出了就向后查桥供电转换的开启信号.  即然你前面都说了  “触发那一刻,有电压”  那只能是基准出了问题 ,基本可以判定是PQ17这儿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供电1.05V出来后经过1K电阻PR204使三极管PQ41导通拉低场管PQ17   G极使PQ17截止,这是正常流程 。当PQ1 ...

这么一说,基本上明白了,谢谢老兄的指教。我画了一张草图,不知道对不对,错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不过PQ41  B极的电阻很多没装,只有桥供电1.05V过来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好的,非常感谢!(一定要16字才能回帖)要说声谢谢都难

网友:
我也有块 等楼主修好了 再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