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日立中央空调变频压缩机故障导致代码P17 不工作

楼主(2018-03-20):
 海信日立中央空调,变频压缩机故障 现象为:启动后转1秒钟 电流1.7A 外风机不工作 代码P17

分析:要么模块故障,要么压缩机故障。
判断:
 方法1:把变频压缩机模块的三根线接定频压缩机上面,看定频是否会转,不能转时间长,能转起来说明模块没有坏,转不起来百分百是模块坏了。前提是:模块没有被击穿,否则压缩机也会被搞坏。
  那怎么看模块有没有被击穿呢?
  模块进2根线P和N,是直流500多伏将近600V.出来3根线是到驱动变频压缩机即:UVW.测量是否被击穿一定要把进和出这5根线全断开。然后二极管档,一个表笔接P,另外一个测UVW.利用正向导通反向截止这个特性来判断,同理,一个表笔接N,另外一个测UVW. 比如PU 800 那么UP肯定无穷大,就这样判断是否被击穿。
 方法2:把压缩机皮衣服扒光,把接线柱裸露出来,即UVW。拿二极管档去测两两阻值。即:UV,UW,VW. 压缩机如果正常的话,三对阻值都一样。

  由于方法1比较麻烦,所以到现场后直接按方法2来测,结果实测的结果是2个2.7. 1个2.5.(用修家电的万用表测的)。基本确定是压缩机坏,为了进一步确定,就找个摇表,一个夹压缩机的UVW任意一个接线柱,另外一个夹铜管(接地),结果摇表最高还不到200.明显压缩机故障。
  然后旁边还有一组正常的压缩机,UVW两两测的阻值全部是2.7.拿摇表去摇,轻松就达到500.
  本次故障更换压缩机,故障解决完毕。
以下配图说明:

网友:
沙发,沙发,高总这个修的牛逼,分加了哦。。。。。。

网友:
迅维也搞起空调了么,厉害了我的哥,我感觉空调这方面还是挺有市场的,特别是专业制冷,比如冷厍和海鲜保温池

网友:
ge这个厉害了   空调  这个不少挣吧

网友A:
变频空调模块部分与变频器类似,判断方法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空调模块部分与变频器类似,判断方法好一样

嗯。相互学习,电子最深层次的原理应该都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