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显示器的灯条如何拆下来,费了好大的力拆不下来!!

楼主(2018-03-20):
请问显示器的灯条如何拆下来,费了好大的力拆不下来!!

网友:
背面有贴胶的,用撬捧撬就可以,灯条太细了,用普通的9V灯条装不上去,我很讨厌换这种灯条,现在新出的簿屏都是用这种灯条,不好弄

网友A:
用手术刀,用风枪辅助,很容易拆。
不然,搞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术刀,用风枪辅助,很容易拆。
不然,搞死你。

这方法是对的,用小刀+风枪200度,花了几分钟才拆下来了

网友B:
前几天才换的一个这种的,我用的钢尺轻轻一别就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才换的一个这种的,我用的钢尺轻轻一别就下来了

要看什么机器,有的机子粘得特别紧,蛮搞会使灯条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机器,有的机子粘得特别紧,蛮搞会使灯条变形!

变形就变形呗,本来就是要换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形就变形呗,本来就是要换掉的

这个倒是没想到啊!
我一般都是换灯珠的,不是换整个灯条,所以,保持原物完整性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是没想到啊!
我一般都是不换灯珠的,不是换整个灯条,所以,保持原物完整性很重要。

你到底是换灯珠还是换灯条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是没想到啊!
我一般都是不换灯珠的,不是换整个灯条,所以,保持原物完整性很重要。

你又不换灯珠又不换灯条,那你拆屏干啥???

网友:
加 热   大 力 出 奇  迹  干 吧

网友:
面有贴胶的,用撬捧撬就可以,灯条太细了,用普通的9V灯条装不上去,我很讨厌换这种灯条,现在新出的簿屏都是用这种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是换灯珠还是换灯条                         看不懂

抱歉,多打了一个字。
是换灯珠。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温度稍高点,甚至不用刀片,就能直接撕下来。
光用刀片,好灯条也能拆费。

网友:
背后有胶的,热风枪加热背板,然后慢慢用小刀分离。控制温度和力量,别搞断就行了

网友:
LED   加热  烤    很容易拆下来

网友:
手术刀配合热风枪,外加暴力,很容易拆下来的,也不会拆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