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8ml 复位跳变

楼主(2018-03-20):
映泰a58ml 不跑码,PCI-E复位跳变 ,拆了所有外设,换了IO,还是不行咯,,供电都正常,,,求大神帮忙分析下会是啥坏了

网友A: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不用搞了

网友B:
直接上CPU假负载看看有没有CPU复位先

网友C:
有可能桥问题................查下时钟

网友D:
CPU挂了的可能性很大,刚挂过一个X4 7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不用搞了

感觉桥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CPU假负载看看有没有CPU复位先

手上没有假负载,,唉,很少用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桥问题................查下时钟

也是有可能,,如果是桥问题,不知道怎么测量出来是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挂了的可能性很大,刚挂过一个X4 740

CPU是我自已的,A4 5300     客户的原来是4核不带集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