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4智能手机触摸屏电路结构及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剖析

楼主(2018-03-20):
一、触摸屏电路电路组成:主要由触摸屏J1102触摸接口)、U1101触摸供电开关管)、U1103触摸稳压电管)、U600(主电源IC)、U800CPU)等构成。方框结构如图1所示
二、工作原理:U600#79/87输出1.8V VREG_S3A_1P8供电J1102#4U1101#1输出TP_LDO_IN 3.2VJ1102#6/8。同时U800输出TS_I2C_SCL(总线时钟)/TS_I2C_SDA(总线数据)/TS_RESET_N(复位)/TS_INT(中断)等触摸控制信号J1102#1/3/5/7,触摸屏正常启动工作
三、触摸屏电路故障剖析
(一)J1102触摸屏接口,虚焊、脏污或变形损坏均造成触摸供电、控制、数据等信号中断,导致触摸屏失灵。可加焊、清洗或更换排除。
(二)CR1105/ CR1107/ CR1108/ CR1109:保护元件,击穿短路或断路损坏均造成U800输出数据中断,导致触摸屏失灵通常拆除修复
(三)C1104/C1107/C1131:滤波电容,漏电或击穿损坏均造成无1.8V3.2V供电。应急维修可拆除。
(四)R815/R816:串行总线的上拉电阻,若虚焊或损坏均引起触摸屏失灵。需加焊或更换排除。L1101:滤波电感,虚焊或坏都会导致3.2V供电中断造成触摸屏失灵,可加焊或换或短接排除。
U1101触摸屏开关供电,虚焊或损坏均造成无3.2V供电输出,导致触摸屏失灵。可加焊或更换排除。
U1103触摸屏稳压供电,虚焊或损坏均造成无3.2V供电输出,导致触摸屏失灵。可加焊或更换排除。
U600:主电源IC,虚焊或损坏均造成无1.8V供电,造成触摸屏失灵。可加焊、重装或更换排除。
U800CPU(中央处理器),相关的数据引脚虚焊或损坏均导致触摸屏失灵。可加焊、重装或更换排除。
四、该电路引起触摸屏失效的维修思路:
第一步:重新装配一遍J1102接口试机(若手头有屏幕总成可以更换测试);
第二步:加焊(虚焊)、脏污(清洗)或更换(变形损坏)J1102
第三步:拆除CR1105/ CR1107/ CR1108/CR1109(进水机易坏)。
步:加焊或换R815/R816
步:C1118是否有1.8V,否则跟踪飞线或加焊、重装、更换U600(注:必须排除C1104不坏为前提,坏后可拆除)。
步:C1107是否有3.2V(一定要装上屏幕),若再测C1131是否有3.2V,若有,则加焊、重装或更换U1101(应急维修:可以拆下,短接其#1#4
步:C11313.2V(先排除C1131不坏),再测U1103#A1是否有4V。若有则加焊或换U1103。如图2所示。
五、维修实例:进水后触摸屏失灵
拆机将主板清洗干净后加电试机,触摸屏失灵。测触摸屏接口J11026脚无3.2V,跟踪追查触摸供电开关管U1101TP_LDO_IN 的供电仅1.2V(异常),再追跟踪测触摸屏稳压供电管U1103VPH_PWR(约4V,正常),说明U1103已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注:若手头没有U1103换,也可启动应急维修方法:用飞线直接短接C1131C1132的非地端排除,见上图)

网友A:
不是自己原创吧。不过可以。多多发,多多加分~

网友B:
不过可以。多多发,多多加分~AAAAA

网友C:
小米的触摸线路很少见这么详细的资料  楼主自己写出来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自己原创吧。不过可以。多多发,多多加分~

月饼老师:您好!绝对是自己原创的“三图合一”(原理图、分布图、主板彩图)手机维修方法,尽力做到维修时成竹在胸、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触摸线路很少见这么详细的资料  楼主自己写出来的?  谢谢楼主分享

你好!是自己原创,感谢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可以。多多发,多多加分~AAAAA

你好!一起分享!共同进步!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