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5p-70拆机流程

楼主(2018-03-20):
机器是从后面拆的,后壳上一共有12颗螺丝 卸下来之后 掀起壳子靠近标签的一端像这样,然后稍微往后一推 壳子就拿下来了

然后我们先来把电池先拆掉 还有一些排线也都拆下来 现在开始动主板,首先将电池先拔下来其他排线一样拆排线的拆卸形式有很多种又拔的,抠的。。。。注很多种总之要注意别把排线撤坏了

接下来拆的时候 先卸下散热片上的螺丝这个散热片覆盖面积很长但是他的卸地啊之后螺丝却只有一边有一共六颗螺丝 卸掉之后将散热片取下来这个散热片下面有一些散热胶垫颗能粘的比较紧一些 慢慢的把他拿下来

最后我们开始拆主板上的螺丝拆掉之后将主板取下来 拆机完成 虽然风扇跟硬盘都没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主板取下来

网友:
图文并茂,而且拍的很清楚,辛苦了。

网友:
图文并茂,而且拍的很清楚,辛苦了

网友:
图文并茂,而且拍的很清楚,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