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8-03-20):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Y470笔记本,装系统装好独显驱动重启蓝屏,屏蔽独显后核显无法正常工作,拆机发现主板U11 MOS管烧坏,已经看不清型号,请各位大神告诉我MOS管的型号以及代还类型,谢谢!

网友A:
一般图纸上面都有这个管子的型号的

网友:
仁宝代工的吗?版号提供一下,说不定大家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图纸上面都有这个管子的型号的

谢谢!找到图纸了,用4606代换,已经排除故障。

网友:
图纸查下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图纸就知道了,发水帖呢。。。。。。。。。。。。。。。

网友:
联想售后要的扬天T4900D BIOS 9FKT23AUS,支持win7x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