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1811W大面积进水维修、已经修复!!!!

楼主(2018-03-20):
SONY PCG-71811W大面积进水维修、已经修复!!!!

昨天接到一台SONY PCG-71811W大面积进水维修、根据客户描述、洒水了电脑、拆机检测发现主板大面积进水。待机芯片周围进了好大一片。

报价开始修了。

这个地方进水了。很严重。只不过被我处理好了。

这不是重点,

开修。进水的地方,待机芯片的PM6686

图纸位置

主板实物位置

拆下芯片飞线、查图纸、PM6686的VIN脚位跟PC78相通、

飞好之后直接装上芯片。插电。待机0.035A、

没有注意,开机,不开机、测量PL13/PL14、无待机电压、看图纸待机的时候有3V没有5V、

待机偏高。肯定是待机芯片坏了,。找了个新的换上去、待机0.008A、开机正常亮机、以为修好了,。谁知道,惊喜就是来的那么快,我想都开机了,进水的地方,用锡丝拖下,不拖不知道,一拖真美妙,就在拖到PR100/PR101

直接带走了。找了图纸,

不怕不怕。找了两个1M的电阻上去、开机。不跑马了、醉了。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不拖了;很郁闷,修了一天也没修好,来其他的客户了,修别的了。

直到晚上快下班了,订了一块主板回来。第二天早上过来,继续修,新版已经到了,可是不甘心,怎么会。拖了的地方,都挨个查了一遍,没有断线也没有短路的痕迹啊。郁闷。抱着好奇的心理,查时序、从后面查PLT复位。有了。查到了这个信号没有PM_DRAM_PWRGD_R

而这个PM_DRAM_PWRGD_R信号又受控于U7、

U7的5叫要有个供电3V、然后1和2脚要输出高电平。U7的4脚才能输出高电平。

要想U7的4脚位高。只需要1和2脚位于高电平。

ALL_SYS_PWRGD  2脚3.3V正常、1脚PM_DRAM_PWRGD 0V、追查了下,发现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事靠这个+3V_S3通过R7上拉、测R7(不是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那个R7/哈哈哈)、

+3V_S3/0v

追查来源。发现。+3V_S3受控于Q1

而这个+3V_S3的产生又受控于SUSG这个信号。算了。不比比那么多了,直接进入主题。

原理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图片上的那个+3V_S5才对。写错了

现在+3V_S3没有产生、

测量Q1的2脚0V/测都没测直接换了R8、换了之后发现一样。那就不是这R8问题了。

那就是这个Q1问题了,经过测量发现1-2脚通了、果断拆掉,直接飞线,1和6脚。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赚个钱、瞎JB累。

MBX-247独显BIOS 图纸.zip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这个面积确实有点大,,能修好功底很不错了。

网友:
这么大面积进水,腐蚀严重我都不修啦,

网友:
有图纸就好维修没有图纸就等死吧...........

网友:
进水机   要仔细哦

网友:
只要不少大芯片就好了或者腐蚀一堆的小电容电阻 又没有料板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很足啊,修好有钱挣了

网友:
这样也能搞定  太牛逼克里斯了   请受我一拜大神

网友:
大师级别的就是不一样啊   这样都能修好啊   佩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