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C340一体机背光保护维修(OZ9998A )

楼主(2018-03-2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型号C340 现象是开机出LOGO背光闪一下就没了.拆机看是LED的.恒流板升压芯片是OZ9998A,在论坛搜了一下,结合别人的维修经验,最终发现问题出在芯片的10脚,最后拆了接地电容C807 开机不再保护!

网友(点评):
我怎么记得是一个电阻变大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样都能找到,有耐心。辛苦了。

网友:
技术好,值得学习 ,都是维修精英

网友:
技术好,如果有相关电路图就更好

网友:
不错,细心下次遇到先看看这个电容

网友:
恒流板升压芯片OZ9998A正常时各脚电压有吗?正好有个要修

网友:
楼主都没有一点电路分析?这个电容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
啊?我以前都是找地方换通用LED高压板的 ,下次我也要看看这个地方得电容  谢谢楼主

网友(2018-09-14):
一般都是换通用高压板,以后看来得心细

网友:
挺好的                                辛苦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种数字电路都能查出来,厉害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  不过客户没修

网友:
旁边的105k的电阻要不然会翻修的

网友(2018-12-19):
去保护吗?还是接地电容短路了?没看懂

网友:
汗  , 遇见过过                      没搞好过

网友:
估计灯条也老化,不换的话,时间不久灯条就烧了

网友:
这种 灯条个 板子坏的都挺多 下次灯条没坏的情况下可以试试你这个方法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