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昂达 G41C+ VER:2.00 插内存就不触发 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20):
版号:昂达 G41C+ VER:2.00 (贴纸型号)
故障:插内存就不触发 不插内存能触发跑码。

故障描述:起初插D3内存不触发 D2内存能正常点亮  后面插D2 D3内存都不触发。
故障分析:接到板 初步判断 IO 或桥的问题,后面经 检修发现并不是芯片引起。
D2=DDR2内存  D3=DDR3 内存

全板图:

昂达主板 没电路图 就说下维修思路和过程。

首先是 上D3 不触发 D2正常亮 测内存槽下面的两个管
发现插内存和不插内存 电压有变动 但是跑线失败 就叫同行用D2好了。
过两天回来说 D2 D3都不触发了。。。。。
只能再仔细跟跟线 发现上图内存槽下面的两个管子和圈圈的那两个管子有关联。
具体如下图:手画图。

图纸 不知线路所向何去,只能三板斧了。
反复插D2 D3内存测试 发现D14(二极管)应该就是D2 D3内存识别选择有关联的元件。                                              (插D2内存 D14 1脚3.3V 2脚无电压 ,插D3内存  D14 1脚无电压 2脚2V多)
继续测 发现Q47小MOS管 D级和S级 都有3.3V  G级0.48V,Q47上下都有3.3V但是不导通。
尝试将Q47 用镊子短接DS级  发现插内存能触发了。

如手画图 D14  3脚(Q47 G极) 实测0.48V  应该是不正常的。
要触发 这个必须是高电平。
判断D14 坏,  因为D14  1-2脚 分别是3.3V和2V 。
更换D14后  分别上D2 D3内存都能正常触发了,故障解决了。
而D14 二极管是什么东西呢
我尝试把D3 D2内存条同时插上内存槽,
发现D14 3脚为低电平。
原来D14 是防止不懂电脑的客人同时插上D2 D3内存 起的保护作用的。
D14故障  导致主板以为 客人同时插上D2 D3内存条 所以起了保护,不给触发。
此板故障  D14坏

D2 D3亮机图

估摸着是这样 有说错的 请指正!

网友:
技术好,值得学习:P:P:P:P:P

网友A:
那为什么不加分?  有些事光用嘴说说不实用.

网友:
好经验,没图的板,有经验能少跑弯路。

网友:
很好,分析的透彻

网友:
有点看不懂的意思不过还是顶一下楼主!!!!!!!!!!!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好厉害   每天看论坛 会不会变厉害

网友B:
这种昂达G41三无产品硬是跑线修出来了,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昂达G41三无产品硬是跑线修出来了,厉害了                                                 ...

三分技术 七分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不加分?  有些事光用嘴说说不实用.

龙哥 发脾气了  哄哄更健康

网友:
拜读大神帖子啊,有时候这种G41真的不好修,3无,什么也没有查的!心情修的都难受!跑线太费时间了!

网友:
师傅对没有图纸和点位的板子都分析的这么透彻明白!受教了!

网友:
师傅对于这种没图纸没点位的板子工作原理都能分析的这么清晰透彻!受教了!

网友:
厉害了,好经验 。。。。。。.。

网友:
台式机板块怎么跑到笔记本维修区了  哈哈哈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
分析的到位,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加分

网友:
那个啥来着。。。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有些东西还得自己去揣摩

网友:
奇葩的内存设计,第一次见这种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人,D14 二极管上面的丝印是什么呢?

KL3

网友D:
没来得及,加分,i下次发帖说一下,一定来加分

网友:
傅对没有图纸和点位的板子都分析的这么透彻明白!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来得及,加分,i下次发帖说一下,一定来加分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E:
好久没来看你了。。。。。嘟着嘴。。。。老司机 一看就是稳的一比。。。。

网友:
LZ细心,这种过渡板没有资料还真不好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来看你了。。。。。嘟着嘴。。。。老司机 一看就是稳的一比。。。。

浩龙兄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呀    我装逼装多了  变职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浩龙兄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呀    我装逼装多了  变职业了

。。。你太谦虚了,这是 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