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5.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8-03-20):
有谁遇到过吗?BIOS刷过,检测屏的二个信号都有3。3V,难道是屏线坏了?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显卡,机器南桥背面少量进水,BIOS附过,但是已经换过BIOS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机器拍照上来啊

网友:
显卡也会照成这样子的

网友:
拍照上来啊 ......................................

网友:
如果三板屏接口那些电压都正常的话,拆开屏里面电压跟屏线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进水的只能细看啦

网友:
不如加焊南桥一试,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显卡也会造成这样子的啊   。。。。。

网友:
这个机器是6代桥,LVDS总线负责内屏信号输出,CRT负责外屏,应该是有点位的这个,建议查下LVDS上的工作条件。

网友:
亲亲  ,内显和外显不是一码事,虽然是一个芯片,但是里面有好几个模块,外显只能简单的预测到显卡一般情况下是好的,不代表真的没有问题,有相同的屏换个试一试吧,代换法还是很牢靠的,别瞎猜哦!

网友:
赞同楼上的,还是先找个屏、屏线代换一下,这样比较稳妥些。

网友:
这个点位给你一份,供你参考着修。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修  我估计 CPU 电压还没有正常  就不想着BIOS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电阻有没有发霉 或者断线  你都怀疑屏线 为什么不怀疑显卡呢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查下edid有没有出来,

网友:
南桥问题多。。。

网友:
量一下屏幕上的信号和时钟电压正不正常呗,

网友:
断线了吧 我个人感觉是断线了 实在不行 直接换个新桥

网友A:
edid有没有出来
岁月无声本本
出来了,主板屏线接口,二个信号挨着的都有3。3V,屏识别信号。
详情

网友:
我这有一块一样的主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网友:
查下外显条件吧,

网友:
打下LVDS的值有没有正常,正常 基本就是屏跟排线问题了

网友:
桥背面进水,看信号出自显卡还是桥

网友:
南桥问题确实多。。。 。。。。。。。。。。。。。。

网友:
谁说肯定不是显卡。显卡内部又不是只有一个模块,LVDS VGA,既然南桥附近进水那就加焊南桥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不要想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d有没有出来
出来了,主板屏线接口,二个信号挨着的都有3。3V,屏识别信号。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测测EDID 用万用表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南桥问题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