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全网通换屏时试屏不开机

楼主(2018-03-20):
        接一台红米note3全网通金色换屏,之前也接到过一样的手机换总成,从拿屏到试屏装机一路通畅。这次就有点不同了,把屏扣上电池上好开机一直处于开机状态,在拆机的时候发现电池有点鼓怀疑是电池问题,拿一块换上没电了就充到5%(此时扣了指纹排线)开机了,以为是电池问题。充好电再试机又不开机了,此时怀疑是指纹排线没扣,于是直接扣上用原来的电池顺利开机。

网友:
原来有人说过有些机型需要按上指纹才能开机,但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苹果7不扣指纹开机 会出现问题, 安卓也开始这样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手机越来越强了     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手机是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A:
我的就是红米note3全网通的,不扣指纹排线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红米note3全网通的,不扣指纹排线可以开机的

升级到最新版系统没有?以前换的都没有扣指纹,这个机子升级到最新版系统的。

网友:
我碰到一台手机红米NOTE5A进入系统后手指只要碰到指纹就关机。。最后直接扣掉指纹排线。就正常了

网友:
分析    的很好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对这个机子就这样不扣指纹排线,不开机,按了后就红灯闪闪。我都吃了这个大亏的。

网友B:
我碰到过一个换触摸屏的,装上新屏幕直接定屏不开机。换上原来的就可以开机。后边还碰到过一个小米5X的换触摸,换新屏幕开机时间要四五分钟,通过种种迹象表明,小米有的手机开机时候是会识别屏幕型号的。质量不好的触摸屏有时候会使小米手机不开机或者定屏

网友:
现在的手机换个屏指纹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一个换触摸屏的,装上新屏幕直接定屏不开机。换上原来的就可以开机。后边还碰到过一个小米5X的换触 ...

之前小米4刷WP用了一段时间,然后换屏就没有触摸了,然后再次刷回miui才能用,应该也是驱动问题

网友:
手机修得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见识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些知识 谢谢楼主分享 +666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

网友:
稀罕 关指纹什么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一个换触摸屏的,装上新屏幕直接定屏不开机。换上原来的就可以开机。后边还碰到过一个小米5X的换触 ...

小米也有屏幕认别技术了嘛,我们换还没遇到过

网友:
修红米NOTE3我都是开机才装指纹排。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