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

楼主(2018-03-20):
显卡的显存短路了,显存里量了电容全短,这样是GPU挂了吗

网友:
同问,一个gtx660和r9 390 还有rx480都是显存对地0 但是另一个对地140,奇怪,烧又烧不出来

网友A:
把场管全拆下如果核心还是对地短路就基本可以断定是核心坏了!

网友:
不一定是全短,应该只有一两个地方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场管全拆下如果核心还是对地短路就基本可以断定是核心坏了!

核心是有电的,0.96V,显存基准电压也有1.58V,还一路显存电压短,不知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是有电的,0.96V,显存基准电压也有1.58V,还一路显存电压短,不知为什么呢?

有供电电压那就不叫短路了,核心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
把核心用风枪吹吹 会不会好???我也有一块这样子的

网友:
只要有电压,就是好的。显卡的对地值都是很小的。

网友:
修显卡的贴不多,学习学习,等结果。

网友C:
显卡核心阻抗本来就低,如真短路电源必然被烧不可能让你打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核心阻抗本来就低,如真短路电源必然被烧不可能让你打电压。

今天又量了下,一片显存背面上半部分电容.电阻全短,下半部分又是好的没短,8片显存都这样,这奇迹啊

网友:
可以肯定是短的,但烧不出来在哪里

网友:
把外围电路拆了试试

网友:
用烤鸡大法试试看吧,前天刚刚修完一片GT740

网友(2018-04-27):
V星390X,显存和核心对地阻值几乎为零,但也有电压 1.5V 0.9V 也未必短路吧

网友:
把显存统统加热或加焊试试,看看是不是脱焊什么的! 然后再检查其他的,要是其他换什么就换什么

网友:
显存供电一般是2路供电,GPU核心内阻很小的,一般情况不为零就是好的,显存颗粒阻值稍大一些,大概40到150欧不等,其他的阻值也有可能,看情况变通吧,显卡维修难在无资料无图纸,楼主加油吧

网友:
那你只能换显存而且要全换,如果是板线短了也不一定

网友:
拆掉电感在量量看看还短不,也许是核心挂咯

网友:
大神啊,感谢分享你的成果,学习了,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知识,还是要向大神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网友:
短路的话基本是哪个东西烧了或脱焊! 感觉修主板或显卡思路真的很重要!

网友:
把电感查下在量试试,如国还短就一片一片拆显存

网友:
显卡的对地值一般都很我低,越高端的越低,只能参考,但不能直接认定短路

网友:
先卡核心本身阻止就很底  一个个拆把  这样应该可以排查 出来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